关于液晶电源板输出5V、12V问题!

楼主(2012-09-07):
如题:关于液晶电源板输出5V、12V问题!像现在直流输出的5V和12V整流二极管,有些是普通二极管,还有就是三个角直插式的,中间哪个是正的,边上两角相通是负的,我想问是像这种5V   12V整流二极管可不可以互换使用的?就是5V整流二极管坏了,能不能用12的整流二极管换上?还有就是三个角直插式可不可以替代普通二极管?

网友(点评):
你搞错了兄弟,三脚的整流管是不接负的,中间是输出脚,两边是输入脚。

网友:
5V的整流管可以用12V代,但不能反过来代。

网友:
5的不能用12的   至于三角的只要你插得上就行了原理一样的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
关键是功率要够,,3个脚的功率一般都比普通装的功率大点.

网友:
我认为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只要耐压足够,安装没问题,互换应该可以,
但电流大时,要考虑管子类型,尽量选正向压降小、温升低的肖特基二极管,不选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如果有电路图纸就比较好看一下!

网友:
换平台的二极管死的很快

网友:
这种整流管 电压基本通用   电流就不行  代换是主要看管子电流大小  原则是电流大的可以带小的  小电流不能带大的。

网友:
三脚的整流管一般用100P,或ATX拆用

网友:
嘿.5V坏了,可以用12的换.12V的不能用5V换.肖特鸡这种管很多的嘛.在ATX电源里一找就有很多.不用担心找不到配件.

网友:
三脚管· 两个输入· 一个出· 一般出的是中间的·

网友:
看电流大小

网友:
普通整流二极管是不能代替肖特基二极管的,因为工作频率过低。肖特基也代不了普通整流二极管,因为它反向击穿电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