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过高

楼主(2012-09-07):
  V星945.   测试主板温度 最高能到97度. 有时候一下又回 30-50度.

   手摸桥的温度 并不高. 就是测试高得吓人.    玩几分钟后死机..

   请问大虾们. 我该从那里下手-.-?

网友:
不会是主板电源的电解鼓包、漏液或者容量降低影响的吧

网友:
很多是桥本身的问题,主板温度主要是检测北桥温度

网友:
主板问题,你也可以换一下CPU再试一下,我遇到过CPU引起的问题

网友:
把主板从机箱中拿出来,只带CPU、内存。连接显示器开机看看。手摸下南北桥、CPU温度。温度不高再看看电容有爆浆的没。

网友:
它温度跳变的话,干个bios试试看嘛

网友:
看看电容吧     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的桥都是很热的

网友:
拆下来清理一下尘,装回看看

网友:
我记得9系主板就是挺热的。

网友:
测试软件的问题吧,看温度开机进BIOS最准

网友:
AMD 平台测温很不准,我新买的APU-3850的温度经常测到低于室温。

网友:
呵呵我有个主板G31上的PD的U,结果鲁大师测主板温度能到90°,南北桥CPU温度并不高,后来用了电风扇对着吹就正常了,哈哈哈其实还是U上的不对,用E系列的U就没用问题了。
呵呵提供参考。

网友:
手摸温度不高,并不代表桥温度不高,有时就是因为桥温度散不出来,所以摸散热片才不高,你不会告诉我,你的北桥没散热片吧。拿下散热片加点硅脂,不行再查一下输出滤波电容是否良好。

网友:
应该是没接触到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