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 开机十多分钟,就掉电。

楼主(2012-09-07):
今天收到一台机,acer4551amd开机十多分钟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问那位师父知道。谢谢。
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温度过高造成的,看一下CPU 温度 显卡温度

网友:
先处理温度,再式其它,也有可能是温控芯片

网友:
CPU打打硅胶 要么换个风扇 很好解决 忒简单

网友:
cpu的风扇我已经改五v直转,cpu温度在五十七十之间。不过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