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vm-dvi 高级问题!另有华硕珍贵点位!

楼主(2012-09-07):
华硕m2n-vm-dvi ,触发4秒掉电,上cpu插不插4pin都会掉的,不上cpu插不插都不会掉!看论坛上有的说是桥,自己便试试,加焊后第一次触发不掉电(上cpu)试的,冷却后故障有一样了!然后重植了,上电也是不掉,冷却后又一样了!按照饼哥说的,按不跑马修,看供电时钟复位都已经有了,刮线打值,也是正常!等会再试试刷bios试试!再附上点位!!!

补充内容 (2012-9-11 23:18):
答案看5楼

M2N-VM DVI.rar

网友A:
估计是cpu供电旁边的几个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cpu供电旁边的几个贴片电容坏了,

刷bios无果,最后还是桥的问题,换之解决!

网友A:
你之前不是说整桥没用吗?你耍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不是说整桥没用吗?你耍我呢

加焊,重植都有变化!但是冷却后不行的,还有最后解决方案是换桥OK

网友:
修个主板还换桥。成本大啊,我这换桥一律不修,不是我不修,是客户不修我这换桥要收100-2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