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G98-630-U2与G98-920-U2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2-09-07):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原板的显卡是98-630-U2,做显卡的时候短路了,找到一片料板上有一块G98-930-U2,不知能不能代换,知道的指教一下,多谢了!
显卡

网友:
怎么样沉那么快?或者能不能用N10M-GS2-S-A2代换?

网友:
可以用630 631代换,不能用N10M-GS2-S-A2代换

网友:
没代换过
应该只能原型号
不过试下如果最好

网友:
没有代过呀楼主要是代换好了说一下

网友:
請問你怎麼測出顯卡是短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