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数据冗余循环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07):
三星硬盘不能格式化,且提示:数据冗余循环错误。MHDD,重分区均无效。郁闷!

网友:
简单!改硬盘的模式  把那个叫FNT32  改成NFS模式

网友:
放弃吧,即使修复也不可靠,只能玩玩

网友:
这个基本自己搞不好,要返厂。

网友:
硬盘坏了,建议放弃,还是数据重要!!!!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的话,换掉缓存芯片看下,祝好运哈

网友(2012-10-09):
建议用专业软件先把数据恢复出来,既然高级操作不行,那就在这之后进行低格吧。如果有条件,建议检查或更换电路板。某些电路板上的芯片过热(70℃以上很正常)时,容易导致电机运转失衡,磁头读取数据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