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集显笔记本维修教训一例

楼主(2012-09-07):
DELL1310集显笔记本,开机无反应,用户反应进水。拆开仔细观察,除芯片组供电PU17(ISL6228)烧糊外,外没有其他外观损坏痕迹,清理并拆除PU17,测量储能电感PL23对地电阻为0,取下PL23,测量滤波电容PC227正极对地电阻为0,测量高端管P70和低端管P71未发现异常。怀疑南桥(80821HBM)对地短路,取下南桥,测量滤波电容PC227正极对地电阻不再短路。于是便做BGA更换南桥,更换PU17,因测量高、低段开关管没有发现异常,就没有更换。检查其他电路没有短路,就加电,还是没反应。一测滤波电容PC227正极对地电阻为0,不幸又损失一个南桥。难道其他地方还有问题,仔细想想,南桥瞬间损坏,肯定是电压过高造成,供电IC更换是新的,开关管测量正常,难道是高端管G极电阻开路或供电IC没有焊接好虚焊所致?测P70高端管G极连接电阻PR279电阻阻值0欧正常,PU17脉冲驱动输出脚13脚对地电阻670欧正常。怀疑开关管性能不良,将PU17、P70、P71同时跟换,再更换南桥。小心翼翼通电,结果电流正常跳动,指示灯闪亮,主板运行正常。因为自己懒惰,加上侥幸心理想省下两个开关管,结果却搭上一个南桥,望和我一样的菜鸟们不要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