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2S 内屏外接无显

楼主(2012-09-07):
ASUS X82S   板号:F80S
看电流已经显示,按键盘上的CAPSLOCK键,指示灯能亮能灭,屏幕无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量显卡的供电正常,27M晶振和时钟信号都有,已经更换显卡ATI的,重植了北桥,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是显卡问题  你没换个CPU试试吗

网友:
你显卡换的是全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显卡芯片订的全新的,不是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放干燥箱干燥了2天才焊的
显卡底下也没有掉点

网友:
显卡排除故障了,应该看看内屏有没有问题。还有外屏有没有真的切换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