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罗!! 瀚视奇HA195驱动板坏,通用板不行

楼主(2012-09-07):
瀚视奇HA195显示器,18.5寸的,驱动板坏了,不通电!按键的开关都有电压3.3V,可是开不了机!改通用驱动板,18.5寸的,跳线后,屏幕黑屏(背光有亮),尝试改了19宽屏等分辨率也不行。不接屏线是白屏!

怎么办?

网友:
补充一下,屏的型号是MT185GW01,之前有搜索到一个帖子,问题类似!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3349

网友:
涮一下18.5一下的程序试试。

网友:
手头的资料,还没有这个屏的啊!瀚视奇自己生产的屏貌似都比较怪异!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的  就是知识灯不亮了

网友:
指示灯为啥不亮啊?我接好了,指示灯会亮,不过屏幕黑的,没图像!

网友:
来学习的一下

网友:
你用什么板点的,一定要重刷程序。

网友:
2270的板子啊,不用刷程序大,用跳线的!

网友:
通用驱动板还要刷程序?

网友:
问题是有点怪哦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瀚视奇HA195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无信号输入。用通用板点屏就是不行。背光亮黑屏。RTD2035L最高支持1440x900.所给的18.5程序是1366x768的。明天准备换个1440x900的程序试试。

网友:
期待你的维修结果,记得交流一下!我这台显示器也在这儿耗着呢,都没一个方案!

网友:
呵呵。那种驱动板的确有事不用刷程序,但是如果点不起来的屏,还是要刷程序的。

网友:
应该是需要重新刷下程序才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怪问题,亮度很暗,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只是背光有亮,不接屏线白屏的

网友:
刚拆开屏来看了,用的应该是单八的屏线,双八会黑屏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没  分享下

网友:
哦,这个帖子又被翻出来了,我早就修好了,只是没看到这个帖子了,所以没再说!!

17楼的说的没错,我换了屏线后就好了。

网友:
机器原装的难道是S8L的屏线呀,不可能吧?驱动板换成通用的,难道你屏线也换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屏现在和你们的一样,修好的那个哥们能上传一下你的图片吗看看什么样的板,什么样的屏线

网友:
原装板的屏线和通用板的屏线不一样啊!

网友:
5V飞线到屏试试 估计屏线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