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跑马DO~03 反复跳

楼主(2012-09-07):
惠普511独显的板子。裸板接CPU内存上电电流在0.8~0.9之间来回跳,插卡跑DO和03之间跳,我个人经验之前修到过类似这样的惠普板子,是刷BIOS好了的。可今天就不行了。刷了从论坛上下载的511独显BIOS和在HP官网下载的511独显BIOS都无果。也查了电路,个电压都出来均正常,CPU复位也有1.0V。都属于正常。接下来就没思路了。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吗?还是有什么新路可查查的,可否透入给小弟。小弟先谢过。我就把图纸和点位还有俩个BIOS都上传给大家备用。图纸: HP

网友A:
显卡吧   你吹吹看

网友B:
别测了直接换NB 我已经搞过几片了

网友:
楼上的别误导别人,我也碰到一台,看你这么自信,就直接换北桥了,换完了一样的状况,后来看好多人碰到此状况。换北桥,刷BIOS
都没能搞定,我这边量到有供电缺失,VPCIE对地短路,对应C9548阻值为0,拨掉U7015仍然为0,拨掉显卡芯片阻值恢复正常,更换显卡后OK

网友C:
查下内存供电,还有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正常不,上拉排阻及电压。有时候供电出来了但供电的阻值偏小,也会这样反复跑,找到原因后,再刷个BIOS,有时候反复跑内存会造成BIOS资料损坏。

网友D:
显卡拔下来后 不上显卡是否也是来回在内存上检测   ?     看到请回复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拔下来后 不上显卡是否也是来回在内存上检测   ?     看到请回复 谢谢

拨掉显卡我只是量了一下VPCIE的对应的阻值,没有上电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吧   你吹吹看

显卡用热风吹了下,跑马还是一样D0~03.就连北桥也加焊了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内存供电,还有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正常不,上拉排阻及电压。有时候供电出来了但供电的阻值偏小,也会这 ...

BIOS刷了好几个,有从基地下的,有从官方下的,都老样子。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测了直接换NB 我已经搞过几片了

我没尝试换北桥,之前用热风吹过北桥可是没有半点变化,所以我就没考虑北桥了

网友:
BIOS也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cpu换过吗,?

网友(2012-10-16):
我刷过BIOS.换了北桥,显卡都换了也不行。不知道谁说的对

网友:
显卡供电上下管+显卡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