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短接

楼主(2012-09-07):
灯管坏了 不想换灯管  论坛有的大师说直接短接就行了   可我试过不可以   请问下你们是怎么短接的   最好有图  看下我是错在哪了    一般我是用电阻   谢谢了

网友:
部分机器可以,就是直接短接灯管的两条线,我一般都有个这样的东西摆着,遇到灯管问题就可以试试看着个板子是不是可以短接的,还可以测是哪条灯管坏了

网友:
就是直接把高压和低压短接     你知道那部分机型可以的   麻烦说下   谢谢咯

网友A:
用102/2KV的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02/2KV的电容试下

这个我知道可以   我想知道的是其他大师短接的都可以  为什么我弄的就不行  郁闷的是这  加负载这些知道   但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还是换了稳定

网友B:
如果灯管老化严重或已经坏透了,再怎么接也是无力回天的。

网友:
取一根细线连接在灯管座子下面的两个焊点就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用胶棒绝缘好~
  联想和ACER,BENQ大部分机型都可以采用短接,其余牌子没太注意~

网友:
不懂最好别试

网友C:
如果是四根灯管的,要把对应的两组短接起来,就是上下各短一根就行!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沒試過的要小心  沒搞好可是會冒出火的

网友:
嘻嘻嘻    不懂不试就永远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四根灯管的,要把对应的两组短接起来,就是上下各短一根就行!我试过没问题!

你所说的对应是   要上下各短一跟啊   不能只短一个么   谢谢

网友D:
只要有灯管,我建议还是换了吧,换灯管也不是太麻烦,也稳当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灯管,我建议还是换了吧,换灯管也不是太麻烦,也稳当得多

就是不想换灯管啊   我曾经换灯管坏了三个屏过后  我就不敢了嘻嘻嘻

网友:
那你就太不小心了,只要细心一点,一点问题没有。本人从未失手过,嘿嘿……

网友E:
说真的,我都还没换过灯管,只有在学校里看老师换过一次液晶电视的灯管,要我去换我还真没那么大的把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真的,我都还没换过灯管,只有在学校里看老师换过一次液晶电视的灯管,要我去换我还真没那么大的把握。

怕什么,刚开始总会搞坏几块,不搞怎么会?现在便宜,坏了赔得起

网友:
嗯就是  练练吧!

网友:
一般不赞成这种维修方法,一个高压板肯定容易坏些吧!还一个亮度不够啊

网友F:
呵呵,用单灯的高压板点一下,如果上下各有一根好灯管,可以吧高压板改成双灯的就可以了。短接灯管的高压线和低压线肯定不行,接电容应该可以,但是没有试过,如果试好了的给说一声哦,谢谢了

网友:
短接的话能用的时间长吗。这个没试过,学习中。。。

网友:
这种方法是随机型而定的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需灵活掌握。

网友:
只短一个不行的,需要上下两组各短一个的!也就是说两个高压包各需要短一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灯管老化严重或已经坏透了,再怎么接也是无力回天的。

    嘻嘻嘻    就是因为灯管不行了才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用单灯的高压板点一下,如果上下各有一根好灯管,可以吧高压板改成双灯的就可以了。短接灯管的高压线 ...

还是不行    以后再搞了    电阻  电容就可以   我一直这么弄的

网友:
主要是高压电路控制IC决定的,您可以搜索“高压去保护”相关文章看看。里面有教你如何去保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