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集显

楼主(2012-09-07):
今天接到一台hp v3000的机子,集显的945 ,刚开机电流不会跳,直接上到0.9,后来检查出有一条内存槽跑不过,另外一条可以正常亮机的,以为是槽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打各阻值都正常,就是跑不过,加焊北桥也是一样的结果,实在想不到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招,请指教一下。。
问题

网友:
还槽了?? 那东西换起来很麻烦

网友:
两根内存调换一下

网友:
不会吧,这样也行?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