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n板主板点不亮显示器,各风扇均转,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

楼主(2012-09-07):
翔升nf4n板主板点不亮显示器,显示器灯闪烁。如拔掉显示器信号线,显示没有信号。各风扇均转,cpu,内存,显卡都是好的.该电脑头天好的第二天就打不开了。开机重启键均有效硬盘灯鼠标灯亮,键盘灯闪一下。出故障前该 电脑经常找不到硬盘,重新接插下IDE线又能找到。请高手帮助。

网友:
诊断卡跑到什么地方?

网友:
这种说都说明  咋个帮啊

网友:
看来是新手。好好从基础学起,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码

网友:
  兄弟,NF4的板子基本都是单芯片,加之你说有不认硬盘的现象,应该就是桥的故障。直接加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单芯片,不跑码。真是悲催啊。加焊还没有试。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你这样描述叫人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