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lcdvdd

楼主(2012-09-07):
一台DELL1310的机子,板号LA-4231P,本来的故障是内接灰屏,外接花屏,在测屏接口的时候发现LCDVDD没有电压,顺着查到二极管D8击穿,找了个二极管换上,发现LCDVDD还是没电压,但是这时内外接显示均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这么怪异的故障?我也想看看答案。

网友:
北桥显卡是重点要排查的

网友:
是GMCH_LVDDEN上的二极管击穿还是VGA_LVDDEN上的二极管击穿?

网友:
它是检测到屏才输出LCDVCC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你做显卡吧

网友:
现在显示正常,还要做显卡干什么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重搞显卡吧,

网友:
现在显示正常,还做什么显卡,修好就得了嘞.

网友:
我在想那个二极管会不会是软击穿呀。。。造成那种情况呀。。。。。

网友:
检测到屏才输出LCDVCC

网友:
最终答案:内接灰屏外接花屏确实是因为二极管D8击穿,换了个二极管试机一天一切正常,与北桥,显卡和显存无关。LCDVDD在检测到屏才会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