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2-09-07):
  本人在学习中.

    显示中的驱动板坏了. 如果换通用驱动板.还要不要刷数据?

网友:
通用的我没换过,都是用相同型号的,不晓得要不要刷什么数据

网友:
淘宝买吧,一般都是能用的

网友:
通用的有两种 可刷写的和免刷的  免刷的好是跳线的那种 支持15到19的  刷写的也是可以刷通用的

网友:
还是买个编程器学会刷程序踏实点..

网友:
我这有个非常好的资料   判断显示器  和电脑所有故障   非常好   太大上传不了  要的加我QQ把   391649527

网友:
有兩種一種要刷一種不用刷  看個人喜好的選擇

网友:
估计启动画面不一样

网友:
用刷程序的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