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

楼主(2012-09-07):
.改万能驱动板
   从电源接 5V.地.开关.亮度. ?对?

    开关线怎么接?  不懂分辨线的脚位~ -.-..

网友(点评):
跑线路呀 有的有三极管 有的没有 。

网友:
vcc   on/off   adj   gnd   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接口定义:K0  开关、R  红灯、G  绿灯、NGD地、K1 加  、K2  减  、K3 自动、  K4   菜单

网友:
不清楚说的是改什么接口,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
哈哈 这个好像在万能驱动板上都有这些标..
  顺便问一下    红.和绿都有 没有蓝??

网友:
那是双色灯,有信号的时候是绿的,没有信号的时候是红的,要蓝的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