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3系列新芯片组的探讨

楼主(2012-09-07):
这些天接修了,3台进水的机器有华硕A40,联想B460,DELL N4030。发现都是新的芯片组,CPU有I3,I5的,主板的其他的几乎都一样:
1. 集成的南北桥,型号:BD82HM57。 (之前没见过无从下手)
2. 新的I0, 牌子:nuvoton  型号:NPCE781BA0DX。  (没见过,样子长的和ITE xxx差不多,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3. 新的供电芯片  上边的字迹:CK=CC (待机芯片)   CP=CB(内存供电) 。。。。。。(查电路图和听说好像是RT系列的芯片,不知道RT是何方神圣)
4. 都是ATI的独立显卡(这个还熟悉些,不过也是新型号)
对这种新机器,很郁闷无从下手,华硕的那个交换了主板,联想的那个买了哥主板(没法交换),那个DELL的还在搞,搞了一天了,没收获,下载了4个电路图,每一个对的。。。。。。
开个小灶,能不能给找一下这个DELL的电路图 啊(转用的图片)——dell  N4030 intel单桥ATi独显图纸 ,是ATI的独显,独显型号:ATi 216-0728020       主板编号:U8001     intel 单桥:BD82HM57  主板编号:U2001,主板板号:DJ1        DJ1 CP DIScrete
                      09259-1
                      48.4EK01.011

,现在的故障是待机正常0.01,开机跑一秒到0.07左右就掉到待机了,(没查BIOS电池)稍后自动跑,量电感的阻止正常,只有显卡的电感是9偶,不知道正常否。请各位大侠,对这些新芯片指点一二,比如工作条件什么的。相信很多童鞋都有这些疑问,谢谢了

网友A:
另外说一句,我很气愤,接修的那三台有两台都是2修,拆来了一看主板,大恼,想干他妹的冲动,1修的那厮在主板上是个超过8个脚的东东就加焊了一遍,显卡,北桥,都搞了,连CPU坐都有糊的痕迹,还他妈焊连了,高开焊连的引脚,待机出来了,擦的,干他妹的!!!!!!!我估计他也没地方下手,乱搞。。。。。。

网友:
i3   i5 的机子大家都不熟   修过几台短路的还算好修  其他的只有换板子啦  无从下手呀   高手们指点指点呀

网友(点评):
同感啊,求高手

网友:
B460大短 CPU 供电大短  引起CPU坏  没价值修啊

网友(点评):
请说的详细一些,B460难道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都是怎么了,很难修

网友(点评):
呜呜,真是啊,偶几乎都是换板

网友:
我看都看不懂,这样的东东真的有点难修,看来要不停的去充电啊。

网友(点评):
充电,没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啊

网友:
A40不是I3吧。是PM45的吧

网友(点评):
少打字了,是华硕A40J,版主大人啊,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H57已经过时,已经出了H61,H77,Intel最新的8系列也出来。另外,已经没有AIT logo显卡。都改成AMD logo的了。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了,都差不多,

网友:
求大虾啊,版主给点指点把,偶还有一个机器想修好呢,

网友:
去玩是不啊修

网友:
做我们这行。。。每天都要不断的学习才行呀。。。。新东西出的太快了。。。。好歹也算是个IT人士呀

嗯,充电啊

网友:
做我们这行。。。每天都要不断的学习才行呀。。。。新东西出的太快了。。。。好歹也算是个IT人士呀

网友:
现在I3 I5机器坏的越来越多了.只有不停的充电了 慢慢积累了. 我也遇到几个机器.故障还算好修.其本是无待机.

是啊,电脑更新太快了

网友:
楼主接到的机器,确实很新,我们现在还只修到HM55,Q

网友:
机器太新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网友:
边做边学习,不学习不行啊

嗯,不过这方面的资料好像不多啊,分享点撒

网友:
我修过不出显卡电压的,I系列还是有点难,搞了好多台,终于搞懂了

网友(点评):
。。。。。。你懂了啊?能说的具体点吗?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就把客户的机当小白鼠就行了

网友(点评):
客户都猴急这要机器,小白鼠还没暖热要不就换了,要不就走了

网友:
机子修了不好修啊。

网友:
其实没有楼主想得那么复杂  架构和时序是有了改变  不过只要我们灵活变通  修复率还是挺高的  别动不动就换主板  到最后客户都在家自己换主板了

网友(点评):
呵呵,要到了那时候估计我该下岗了

网友:
0.07就快到CPU供电了。肯定缺点压,上电时序还是比价麻烦的

网友(点评):
上电时序看不懂,清指点一下

网友:
都修好过好多台  不过都是集显的bios坏多    独显的搞好过  但好少搞  现在就有部i3独显的   在研究中呢

网友(点评):
好像新点的机器BIOS参与开机的多,,也难修了

网友:
直接干桥,前几天修了两台HP CQ42的机器,一台进水不开机,一台开机断电。最后换桥好了,加焊没用。

网友:
建议还是模块化处理,一把螺丝刀就够了,又不用动大脑。哈哈哈。

网友(点评):
。。。。。。。换板子么?

网友:
边修边学习吧  I系列的机器值得一研究

网友(点评):
嗯,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显卡阻值低很正常,7欧左右都正常

网友(点评):
谢谢,明白了,我以为短路了

网友:
好像I的U,显卡电压没出来,CPU也会有电压

网友: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可能时序会有点不同了吧

网友:
时序讲一下吧,,

网友(点评):
偶也想知道啊!期待高手

网友:
开机到0.07上CPU没有 没有上CPU的话是会掉电的 那样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句,我很气愤,接修的那三台有两台都是2修,拆来了一看主板,大恼,想干他妹的冲动,1修的那厮在主 ...

开机到0.07 你上CPU没有 没有的话把CPU上上去看看把

网友(点评):
楼主牛掰,偶试试

网友:
i3 i5的机子不太好搞

网友:
I系列的机器没装CPU是不会上电的。

网友(点评):
偶试试,这坑爹的I系

网友:
有图纸的要好修些!你看看SUS级的电压,应该是没出来!比如3VS,5VS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芯片型号都是什么CA=CJ什么的哟弄不懂

网友(点评):
同意,这些代码式的芯片看不懂,除非看电路图才行,现在的新机器的电路图又少的可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853-1-1.html查询方法

http://www.doc88.com/p-104556038469.html这里可以下载新版

网友(点评):
牛X,谢谢饼哥哥的支持。

网友:
啊。修板。我还是新手。搞不好没等我成为老手就碰到那些新板子。又得去学。又会为变菜鸟。

网友:
修过几台I3的,感觉时序差不多。

网友:
请多多贡献电路图和芯片的介绍

网友(2012-10-08):
偶也还在学习中,希望能学会

网友:
维修不与时俱进是不行的...

网友:
做一天维修 就得学习一天啊

网友:
今天经过测试,CJ=CK可以用TPS 51125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