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1刷BIOS问题

楼主(2012-09-07):
接个CQ41独显,I5的,电流上到1.1怎么也上不去,很多朋友都说刷BIOS就好,在论坛上下了个,在我这个SUPERPRO  280U 的编程器上找不到ATMEL0945A    25DF321这个型号的BIOS,是这个编程器不支持还是?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怎么才可以刷进去,客户急着要啊,本人是新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用500P这个还没用过,但说好像支持的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
3000u支持,买编程器一定一步到位,便宜的肯定支持的少

网友A:
找个4M的芯片  刷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4M的芯片  刷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能用吗?

网友:
280U不可能找不到芯片厂商的、你看一下你输入错了没有

网友C:
刷那个4M的BIOS就可以了。另个小BIOS是EC BIOS,不用管他

网友D:
一直想买个就是拿不下注意该买什么型号的  纠结   谁能给推荐一款  支持型号多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那个4M的BIOS就可以了。另个小BIOS是EC BIOS,不用管他

是八脚的那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用吗?

能行的  我们在编程器找不到芯片型号时候  都是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行的  我们在编程器找不到芯片型号时候  都是代换的

明天去取试试看,,呵。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八脚的那个吗?

两个都是八脚的,刷那个容量最大的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买个就是拿不下注意该买什么型号的  纠结   谁能给推荐一款  支持型号多点的

希尔特500P 还不错

网友:
只要容量一样,型号不同没关系的,传输方式都是一样的,我试过,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4M的芯片  刷上去就可以了

怎么才知道多少M呢

网友:
老是买水货,这下好了吧

网友:
大家都用的什么型号编程器,不防都例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怎么才知道多少M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7786-1-1.html   有8的是1M,16是2M,32是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