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不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2-09-07):
插上电源后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84不动,过几秒又重启还是0.84,南桥换过,显卡加焊过,bios也刷了几个,故障依旧,还可能是哪的问题
自动重启

网友:
没跑CPU(检测内存条、再更换CPU试机)

网友A:
先查查主板上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嗯 0 84 不跑码。电压确定正常后 换个IO试下吧···

网友:
今天遇上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反复重启CPU复位只有0.25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弄

网友:
刚遇到这个问题,LZ解决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的!换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