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71212T 用电池开不了机 求解

楼主(2012-09-07):
       板号:MBX-224  I5机。故障:用电源能开机,用电池开不了机!电源和电池共用,按开机键,电池充电灯亮黄灯闪一下就灭了!插电源和电池,测量电池接口:

1脚 无电压,2、3、4、脚,电压在 0V-3.3V 之间,上下不停跳变,5、6脚无电压。麻烦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充电故障修的比较少,没头绪了!
电池接口:2、3、4、脚,电压在 0V-3.3V 之间跳变,是怎样引起的?
电路图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再量下34两脚。。如果还是跳的话。电池就坏了。

如果还是跳变的话,,刷BIOS 换EC.

网友:
电池取下来,量电池口量不到电压。量主板电池接口,2、3、4、5脚、有3.3v 电压。

网友A:
I2C总线,传输数据和时钟信号,跳变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传输数据和时钟信号,跳变正常的吧

跳变正常的吗???

网友B:
电池坏了吧

网友:
看不懂,学习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吧

电池发过一块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不过有点郁闷,顾客说发的原装电池,我测量电池的电压,测不到。正常来说,应该能测到12V左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发过一块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不过有点郁闷,顾客说发的原装电池,我测量电池的电压,测不到。正常 ...

好像SONY部分机器换电池要刷 BIOS的。。。。。不过量不到电压这个好像不太对。

网友:
直接换个充电芯片在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SONY部分机器换电池要刷 BIOS的。。。。。不过量不到电压这个好像不太对。

是啊!现在都不确定顾客发的电池,是好还是坏。纠结。。。发电池回来试,又怕不是电池问题,那就亏了!

网友B:
跟卖家说好啊。。不是电池的问题退货给他。。最多亏个运费。。

网友:
换一个 BQ充电芯片再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卖家说好啊。。不是电池的问题退货给他。。最多亏个运费。。

能这样试吗?

网友D:
单用电池开机把bq24751 1脚人为接地开机时瞬间量bt+_l看有无电压如果没有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现在都不确定顾客发的电池,是好还是坏。纠结。。。发电池回来试,又怕不是电池问题,那就亏了!

修过一台联想G450的,原先在售后处修理后取回就发现电池不能用了,检查电池发现其内部的4脚保险烧了,进一步检查发现是电池插座焊脚与在其上面经过的操作板排线被剌穿引起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用电池开机把bq24751 1脚人为接地开机时瞬间量bt+_l看有无电压如果没有换芯片

郁闷了!发了新的充电芯片回来,换上去,连待机都没有。换回以前的那个,又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