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音频接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楼主(2012-09-07):
前天,客户挪个主板来叫换个音频座,我三二两下就换了个上去,用氏族店里的一对小音箱试了下,有声音,话筒也可以!
第二天,客户又挪来话他用耳机试了还是不行!但是,我测了下那个音频接口是没问题的啊!他的耳机也试了下,没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板

网友:
标准化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没有接好别!

网友:
还是不太细心啊 楼主!!!!!!!!!!!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公共端断了,而你的小音箱是USB供电的,地线也就通了,不受影响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哦,是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
台式机 要装控制台 特别是HD的声卡 笔记本的话 音频坐 有个识别端 高低电平跳变 控制耳机 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