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6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2-09-07):
东芝L526装系统蓝屏,装XP蓝屏 ,window7也是蓝屏,硬盘模式也改了
还是蓝屏求解

网友:
南桥有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CPU   memory   hard disk
都有可能引起来屏
安全模式看下吧

网友:
造成蓝屏有很多情况,硬盘坏道,内存坏块,接口,一样一样排除吧。

网友:
是 7B蓝屏吗? 蓝屏不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 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就知了.

网友:
先看内存查一下金手指。。确定没问题再搞一下硬盘坏道。。

网友:
客户说那给别人的时候内存换了
也是蓝屏

网友:
确实是个郁闷的问题,这种情况要用自己的好东西上去排除,才能有明确的方向

网友:
换掉NEC电容 就可以了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呀,

网友:
把NEC电容摘掉,换成6个330, 就好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东芝L523笔记本,装XP系统,有的时候就蓝屏,有的时候就装着装着就重起,重起了又重新装系统,XP就是装不进去,硬盘SATA接口我也改了,不行,但是装W7就很正常,这是为什么啊?高手请教一下哈,东芝这款机能装XP吗?能装的话怎样装才能装进XP,那位哥们能把步骤告诉我一下,本人在这谢谢了

网友:
同意11楼,14楼,刚搞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