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12-09-07):
各位大侠,有没有见过CMOS电池正负极短路还有3V电压的,今天我就碰到了,我用蜂鸣档连电池正负极,表响,再用电压档测电压竟然还有3V,怎么回事,我才进入电脑维修行业,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证明电池两端电阻不超过50欧吧,要不就是有电流通过表笔呗

网友:
蜂鸣档是二极管档么?如果是的话。。这样不算短。。直接量电池两极的话相当于导通。。也就是你说的短路。。

网友:
不是二极管档,我的万用表多一短路报警档(我的万用表是优利德UT6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