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U掉电,

楼主(2012-09-07):
一个ASUS 的老本,A6U开机0。04-0。8然后大约3秒掉回0。04。翻了下论坛,很多这样的都没解决。其实问题很简单
,BIOS的17脚断线,接上就好.发个贴做几个纪念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
版主 修的似乎很简单
说说你是怎么查到的啊

网友A:
这个运气好,几乎没怎么费力,刚开始以为是不跑马引起的掉电,后来检查,CPU复位正常,于是转去测试LPC总线,LPCAD0。AD1,AD2,都正常,当测试到AD3的时候没的波形,这下就明白了,找到点位一查,原来断线了,直接接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气好,几乎没怎么费力,刚开始以为是不跑马引起的掉电,后来检查,CPU复位正常,于是转去测试LPC总 ...

就是说要是没有示波器就不好查了
还有为什么差LPC总线啊

网友(点评):
看看有没跑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