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LOGO

楼主(2012-09-07):
   一台神舟,刚来的时候看是卡LOGO,首先怀疑外设,一样一样去,硬盘去掉后测试不卡了,觉得是硬盘导致的卡LOGO,拿自己的测机盘装机,还卡,点裸板带硬盘同样卡LOGO,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哦

网友:
确定南桥坏了!换掉就好!

网友:
查查硬盘接口到南之间的线路吧,不要轻意拿南桥开刀

网友A:
看看其他芯片有没有氧化了脚位,我有一块升技的,一找到硬盘就卡机死机现象,后面经仔细查看了IO脚及BIOS脚有氧化现象,加焊后就不会卡硬盘,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其他芯片有没有氧化了脚位,我有一块升技的,一找到硬盘就卡机死机现象,后面经仔细查看了IO脚及BIOS脚 ...

EC脚和BIOS脚氧化也会造成这样? 没试,不过主板确实很多灰尘,(已经用刷子清理过了。)

网友B:
请问一下,卡LOGO是停在哪里啊,新人求教

网友:
先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卡LOGO是停在哪里啊,新人求教

logo就是屏幕亮后出现的第一个图像,就是主板品牌。比如梅捷就是一个十字花形状,或别的品牌会出现该主板的英文名字。

网友:
南桥的问题、之前我有修过这样的机子、加焊南桥OK、还有就是你看一下硬盘接口出的阻值和电压

网友:
这个先清理一下相关的电路吧,最后再考虑南桥。

网友:
你先查一下那些芯片有没有氧化的可能,再来考虑桥的问题,兄弟,不要动不动就说桥的事,那时升技的,我也是想到是桥的问题,后面经查是芯片脚位氧化了

网友:
先刷BIOS先,不行再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卡LOGO是停在哪里啊,新人求教

开机显示品牌代码之类的,还没到启动硬盘那步就是卡logo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别动不动就动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ogo就是屏幕亮后出现的第一个图像,就是主板品牌。比如梅捷就是一个十字花形状,或别的品牌会出现该主板 ...

谢了,那一般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那一般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些问题

压下桥看看是不是桥虚了,刷下BIOS。

网友:
先不接硬盘看看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