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N开机温度就90左右,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09-07):
最近修了两台ASUS K40IN,AMD的U,独立显卡,都是北桥虚焊,加焊就OK,但问题就在这里,一开机温度就90到100度,
什么办法都想过了,还是把温度降不下来,散热片铜管很细。只好让客人将就拿回去用,但一个不到10天就反回来。
显卡虚了,一个34天拿回来又是显卡虚了,加喊显卡拿回去10来天又回来,一个还是显卡虚汗,一个北桥虚焊。
拆下来重做BGA,也是不顶用,今天又来一台这个机器,显卡虚焊的,都没敢接,这个机器因该是设计有问题,铜管太
细了,散热不好,搞好北桥,显卡出问题,搞好显卡北桥出问题,就这样反复,那两台最后都是退了客人一半的维修
费,才解决了。不知道各位同行修这个机器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说来大家探讨下

网友:
风扇改长转了吗!

网友(点评):
改了,几乎一样跟没改没什么两样

网友:
把散热片铜管换了试一下,有些铜管也会不传热。我有换过好了的,不过不是ASUS的机器

铜管坏了的情况:CPU风扇转得很响,吹出来的风不怎么热,CPU上面的散热片烫手。

网友(点评):
哪个铜管太细了,我特意找好机器来看过了,都是一开机温度就90多,反正这个机器我是怕了,上个月来一台我也是没接,直接给客人说修好都管不了几天,打发他走了,今天又来一台也是没接,直接打发他走了

网友:
如果说这种机器的主板本身发热量大的话,靠外部物理降温是没多大效果的。
另外:这款机器自从出厂后,到了客户手里还能用那么久,甚至可以用到过完保修期,证明这款机器在出厂的时候温度肯定没那么高,所以楼主说这机子存在设计问题,依我看也不完全正确。

网友(点评):
因为修那个机器,特意去找了好几台这个机器,都是一开机温度就90多,这个温度搞不下去的,肯定修好也要出问题

网友:
我感觉铜管坏的可能性大,因为客户从买来到现在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吧,如果是太细的话,新机也成不了多久啊

网友:
我都试过。加北桥回去用几天又掉电,后面加显卡,温度也好高,现在出去有十几天了,还不见回来。。都温度高呀

网友:
换个新桥可能会改善

网友:
直接给换芯片,报价时把显卡与北桥的费用一起算上。

网友(点评):
这不报个4-500,客人估计就不修了

网友:
吹一下就能好的芯片,你加焊能顶多久。

网友:
没办法,,,设计太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