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有个电源电压有些偏低,不能长时间工作。

楼主(2012-09-07):
请教一下高手们,本人拿了几个坏电源来修,型号是FSP250-60ATV,其中有一个电源空载时输出11.75V和5.10V,接了一个20W左右的汽车灯泡,电压输出为11.85V和5.03V,这样正常吗??因为这电源不是494+393组合的,无从下手,故障原因是长时间运行,电压不稳定,从外表上看,电容之类的都没有鼓起。这电源应该是工控机上拆下来的,感觉用料比较足,想搞好它来。

另外,想问问,除了拿汽车灯泡做假负载外,还能用什么来做假负载。原来的汽车大灯泡60W的,给人搞碎了,暂时找不到。想用简单点的方法搞个大功率的假负载来测试。

网友:
加2个硬盘试  把待机,IC供电和输出电容换了

网友:
有光驱的话可多接几个上去,另摩托车的大灯也有35W的,可多接几个测试负载能力,测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香是否正常(空载、带载)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这电源的电容还真不好找啊,有些头痛,呵呵。

网友:
主要看人家标称输出多大电流,在标称电流上接适当滴假负载,可并串,灯泡,烙铁------都可以。电容没问题滴话,还要看有木有脱焊,稳压负反馈回路,可先换个什么滴光藕,试试

网友:
找比原来更大点的电容换上应该电压更稳定

网友:
全汉电源,值得一修。
把电容换了吧,应该没什么其他问题了。

网友:
很好啊,没什么问题啊,+12v变大,+5v变小,很正常。

网友:
这种电源我见过。先从副电部分查起,最好把副电的二极管及电容全换了。
电容虽然没骨起,有些很隐蔽,上面没骨起,下面骨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