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被雷打,开机白屏

楼主(2012-09-07):
此机应该在别的地方修过,客户拿来时,后盖全拆了,上面有焊油还没干,故障如下,插入适配器和电池可以开机,风扇转,屏幕出现白屏,且不能强行关机,单用适配器开不了机,但电流也是0.01,心想先测下USB接口,看是不是南桥挂了,发现其中一根数据线对地阻值接近短路,大家说这机器还有没有拆开修的必要
开不了机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都插上就可以开机呢?

网友:
拆啊,没准是新手干的,你的注意客户态度,要是说修不好就别拆,你就要小心,了

网友:
当然要先给客户说清楚啦

网友:
这种故障太明显了,完全可以拆开修啊。拆开后吹下南桥。看还有没有别的不正常的地方,确定没有其它问题后,再换个好的南桥上去。

网友:
看下屏有没有被动过,没动过这种问题应该很好搞。

网友:
屏会坏吗,我担心这机器坏的地方多,要先测下屏吧,万一屏也坏了,那成本高了,你把板弄好了,再换屏,客户也不定会修,补充下,这机器单用电池也能 开机,但开了也不能关机,只能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