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SMRST#信号有些奇怪,想不通,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2-09-07):
HP  CQ40不触发    3V   5V正常。
实测VCCRTC    3.08V
RTCRST#         3.09V
VCCSUS3_3      3.4V
V5REF_SUS       5.14V
以上应该都正常,可就是EC发给南桥的RSMRST#无电压,EC供电,复位都正常。
查了下图纸 南桥的RSMRST#脚位,除了EC发过来的EC_RSMRST#外,还应该有待机芯片发过来的R_EC_RSMRST#,俩个应该相当于是或门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为高电平,A点就应该为高电平,现在的情况是A点为低电平,也就是说,待机芯片发过来的R_EC_RSMRST#也为低了,

问题来了,按道理讲,3V  5V待机都正常了,23脚PGOOD应该能正常的发出R_EC_RSMRST#吧,由于图纸和板子不完全一样,图纸待机芯片型号是TPS51125,我板子是TPS51124,脚位测了下也对不上,所以我现在就不能判断待机芯片到底发出了R_EC_RSMRST#没有,如果发出了,为什么A点电压还是低,如果没发出,又是什么原因,想不通.....................

总结一下就一个问题:大家给分析下为什么A点会是低电平,正常应该为高吧。
注意,A点对地阻值OK,应该不是南桥拉低,而且南桥已经换过。
附上图纸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2p lla-4103p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疑问,在仁宝的时序中,RSMRST按说在开机前就会产生的,但有一次我修了一个机器,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这个信号却是在开机后才产生的,这到底为什么呀。

为了节能,有的是按开关后才有VCCSUS3_3,所有开机后才有RSMRST#

网友B:
这机器不触发没有RSMRST#就是bios问题刷完就好,这开机后才有RSMRST的。至于你说的那个3 5V芯片发出rsmrst我理解认为它没有参与触发过程它就是一个PG信号是作为PM-pwrok的前提条件

网友:
我这个机子也是仁宝的,理论上讲,应该触发前RSMRST#就出来了

网友:
TPS51124不是待机芯片 你看错芯片了吧

网友C:
我板子上找了好几遍,也没找到TPS51125这个待机芯片呀,只找到个TPS51124,其它更对不上。

网友(点评):
51124是分组供电

网友:
刷个B 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只能解决EC发出的RSMRST#,可是另一路为什么也没有,还有就是这个电路这样设计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TPS51125 有代换的芯片 不一定就是51125

网友D:
RSMRST#这个信号应该是按了开机键才发出来的。楼主可以按开关量一量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所以我认为问题就出在RSMRST#这个信号上

网友:
换个51124试试

网友:
楼主。你只要给找到南桥边上的那两个电阻R_EC_RSMRST#上拉个3.3V的电压,机器就自动触发上电啦,说不定还会亮机,不信你试试。

有啵啵的话打下最好,就是有压差,也不一定是好的
这个倒是有这种想法,一会改一个试下,不过我现在得把晶振修得正常,因为晶振换了一个也不正常了,把之前的换上,也没压差了,之前好歹还有压差
高人。。

网友E:
哥们51124不是待机芯片  你看错了  主板上肯定有51125

网友:
如果亮机的话,想办法改个3.3V高电平的信号,

网友:
直接飞个100K电阴到3V得了

网友:
哇都是高手,哪天能学习到你们这个地步就好了

网友F:
先刷BIOS 不行就换个io 在不行 换个南桥

网友:
还有南桥的晶振

南桥的晶振之前还有压差,换了一个压差也没了,把之前的换上去也没压差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怕高温呀,

网友:
楼主一定是把芯片看错了。

网友G:
...RSMRST,是EC发出去的,这个板子,要触发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H:
51124不是待机芯片,bios说错了也会不触发的,这个rsmrst#的确是触发后高电平的。

网友(点评):
关于RSMRST#是触发前为高电平,还是触发后为高电平,我的理解是触发前南桥待机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是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南桥待机条件才满足的话就是触发后为高电平,应为这个信号就是待机电压电源好的信号嘛。我这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按开机键之前就应该产生的,因为待机条件开机前就已经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51124不是待机芯片  你看错了  主板上肯定有51125

找了好几遍了,就是没找到,哎,再仔细找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BIOS 不行就换个io 在不行 换个南桥

EC 和 南桥都已经换了,BIOS没编程器,没法刷,我现在搞不明白的就是即使EC程序出问题了,不是还有一路RSMRST#么,为什么这路也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RSMRST,是EC发出去的,这个板子,要触发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

一般触发后才发RSMRST,是触发后待机电压才供给南桥的吧,这个明显是触发前南桥待机电压就正常了的,所以我认为RSMRST#是触发前就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这个信号应该是按了开机键才发出来的。楼主可以按开关量一量

现在就是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所以我认为问题就出在RSMRST#这个信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触发没有RSMRST#就是bios问题刷完就好,这开机后才有RSMRST的。至于你说的那个3 5V芯片发出rsmrst我 ...

问题是这个信号也是送到南桥的RSMRST#脚了啊,如果这个信号正常的话,那么A点就为高电位了,RSMRST#就正常了,都不用EC来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H:
51124不是待机芯片,bios说错了也会不触发的,这个rsmrst#的确是触发后高电平的。

关于RSMRST#是触发前为高电平,还是触发后为高电平,我的理解是触发前南桥待机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是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南桥待机条件才满足的话就是触发后为高电平,应为这个信号就是待机电压电源好的信号嘛。我这个机子明显是属于前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触发后才发RSMRST,是触发后待机电压才供给南桥的吧,这个明显是触发前南桥待机电压就正常了的,所以 ...

你测A点电压为低电平时机器应该是不触发状态对吧机器是坏的是吗

是的

网友C:
高手都哪里去了?

网友I:
高手都在家睡觉呢这个天气闷死了 全部在家睡觉呢   好像高低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高手都在家睡觉呢这个天气闷死了 全部在家睡觉呢   好像高低高吧

哥呀,你在说什么呢,什么高地低高呀?能不能好好看下题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呀,你在说什么呢,什么高地低高呀?能不能好好看下题目啊

再没有触发的时候为高电平 触发后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按开机键之前就应该产生的,因为待机条件开机前就已经正常了,

这个机器就是开机之后才有EC-RSMRST的,至于3  5v出来哪的RSMRST,在待机状态下应该为低,是因为EC内部拉低了3 5vPOOOG引脚发出的rsmrst。开机之后据持续高电位了。

网友:
都是高手,由其是迅维那二个哥们!!~太专业了!!~

网友:
RSMRST#是开机后才有的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都哪里去了?

是高手都不明白你的思路……让人无语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条件不满足时可以借用,飞线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机子BIOS好像爱坏哟

网友J:
我这两片一片坏的无35V的我对照好的补好件有了了35V了还是不融发无RSMRST#但是我量了好板也是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两片一片坏的无35V的我对照好的补好件有了了35V了还是不融发无RSMRST#但是我量了好板也是0V的

那你可量量那片好板,RSMRST#是触发后出来的么?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MRST,是EC发出去的,这个板子,要触发后才会发出这个信号

我这个是仁宝代工的机器,兄弟能不能给讲下为什么是触发后才有的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疑问,在仁宝的时序中,RSMRST按说在开机前就会产生的,但有一次我修了一个机器,具体型号不记得 ...

RSMRST#这个信号在有些板子中确实是开机后才有的,开机前没有此信号的,只要开机瞬间产生了那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
两个芯片同时连接RSMRST#,是与门,不是或门!

网友:
看开机的瞬间电压,有可能发出后被拉低了,我遇到acer的板子,开机瞬间有的,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换待机芯片后好了,估计是待机芯片带负载能力不够引起的

网友(2012-10-10):
引用 网友C:
我板子上找了好几遍,也没找到TPS51125这个待机芯片呀,只找到个TPS51124,其它更对不上。

我遇到过这个主板,TPS51124确实不是待机芯片,TPS51125才是(电路图是正确的),TPS51125与TPS51124分别在板的正反两面。不过我的板子上的TPS51125上并没有标TPS51125(估计你的板子上也一样,所以你找不着它)而是标着其他什么的,你按元件号找就对了,TPS51124是PU501,而TPS51125是PU301。
在待机时,PU301(TPS51125)的23脚PGOOD实测确这0V。

网友:
rsmrst#是触发后才有的吗?怎么觉得是待机就有一样呢

网友:
头痛啊,我应该听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