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80V,不能关机

楼主(2012-09-07):
华硕U80V之前是不能开机,换了PM45的北桥就可以正常开机。但不能“关机”和“重新启动”。
不管你怎么使用,只要关机和重新启动,就立刻死机。
那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或者告诉我关于 “关机的时序介绍”。................
华硕

网友:
好像不关北桥什么事吧?

网友:
我原来也遇到这个问题。把南桥 换了也不行。。弄了几天。。楼主 你可以不装摄像头驱动试试。说不定要惊喜的。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因该是南桥吧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南桥拆啦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