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L1017 817L 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9-07):
这个可以用 0743  817B  来代换不     还是所有的 817 都能代换

网友:
所有的 817 都能代换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管呀?

网友:
对准点来接,不要接反了。

网友B:
那个不是光耦吗?怎么会在高压板上??

网友(点评):
不在高压板上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光耦吗?怎么会在高压板上??

原装机的一体板

网友:
这是光耦,要求不是很严格,找个装上就行。

网友:
随便啦,普通的4脚光耦都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是四个脚的光耦基本都要行,电源里大把,很好用,注意不要接反了

网友:
ATX电源里很多817光耦的

网友:
听楼主这么说电源一体板,不应该是高压板上面的,准确的来说是电源板上的

网友:
一般  光藕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管呀?

光耦元件

网友:
光偶不要接反了!

网友:
光耦 换上就行

网友:
一般可以用光耦接反了要炸机器的哦,楼主小心点了。

网友:
这个很少坏的。

网友:
一般的废台式电源的光耦都可以代替

网友:
光藕是干啥的啊。和水里的藕一样吗?

嗯 差不多 都叫藕 一口咬下去 嘎吱嘎吱的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