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 怪病

楼主(2012-09-07):
DELL 台式机不定时自动重启 型号DELL 330,可以开机进系统,一般用2-3分钟自动重启,有时刚过DELL 画面就重启,不进系统直接进BIOS 也一样自动重启,有的时候一分钟不到就重启,不是过热问题,换过电源,CPU,内存,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主板坏的话,这个怎么查呢?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压桥 示波器测各路供电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看看cpu供电

网友:
DELL 有 BIOS 毛病

网友:
刷BIOS  或南桥  个人建议 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于你

网友:
看看bios是不是好的,刷bios或换个好的。

网友:
CPU的座子接触不好经常导致重启的

网友:
南桥多一点

网友:
风扇呢  硅胶打好没  看有电容鼓包 没

网友:
io加焊你看效果吧

网友:
要多注意座子

网友:
修多了,CPU供电

网友:
我遇到过,加焊座好了

网友:
先易后难吧!先检查一下Reset键是否漏电!

网友:
楼主,现在搞好没有,说说究竟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