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 LED 雷击高压板

楼主(2012-09-08):
雷击的LED显示器   刚开始 保险烧了 电源管烧了 换上了还不行  后来发现光耦下面也爆 了  再换上还是不行

测量大电容 有300V     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    高手提点下

网友:
这是高压板 LED有升压板,这是电源板,有电阻烧了吧

网友:
测整流桥的四脚有没有短

网友:
测试的相关内容太少,,,

网友A:
板子背面的电源管理IC可能也炸坏了,你这测量数据太少了,整流桥应该是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大电容不会有300V,问题是出在后级了。光耦和电源管理IC所连接的一些电阻 二极管测一下可能连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背面的电源管理IC可能也炸坏了,你这测量数据太少了,整流桥应该是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大电容不会有30 ...

后面只有几个贴片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背面的电源管理IC可能也炸坏了,你这测量数据太少了,整流桥应该是没问题,有问题的话,大电容不会有30 ...

红黑红金 的电阻 不是2K吗  但只测得有100

网友C:
你的那个IC电源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换个那个块子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那个IC电源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换个那个块子试下!

STR W6262  新买回来的

网友D:
电阻在线量的话有些是量不到的    大电容后面第二个电阻坏了吗  光耦爆了有没有换过431   次级有没的短路   5楼没看到是厚膜吗   这种板子弱爆了    楼主是90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黑红金 的电阻 不是2K吗  但只测得有100

那肯定不对,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确认的话就焊下电阻来量,然后量电阻所在位置的焊盘,应该是旁边的那个三极管的,你量下,

网友:
光耦要是烧了,那么和光耦联的431肯定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在线量的话有些是量不到的    大电容后面第二个电阻坏了吗  光耦爆了有没有换过431   次级有没的短路   ...

大电容后面第二个电阻没坏  LM431 没换  AS431 能代换不       次级没短路     80尾的   谢谢大哥继续赐教

网友E:
300v都出来了,前级完全过了,看看5V或12V出来没,后级的问题,再找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那个限流电阻应该也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0v都出来了,前级完全过了,看看5V或12V出来没,后级的问题,再找个图纸看一下

5V 12V都没有 只有0.几V    没找到图纸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变压器坏了呢   我就弄过   开关管坏了把变压器弄坏了  换下

网友:
后级没输出?  看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F:
那个通用高压板,改高压OK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基本也挂了

网友:
上后面图看看

网友:
看看3个电容旁边的两个二极管!!!

网友:
发现有个三极管 有个脚没反应  要怎么替换法

网友:
三极管有个脚没反应  是不是表示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led的板子吗? led的也要5v 12v吗? 新手有不对的见笑了

网友:
5V和12V测起来有0.几V,这样说明开关管和电源IC有工作啊,我觉得检查光耦的电路,比如前面的大哥们提及的431

网友:
不会吧!这个电源那么简单!

网友:
雷击的,一般跟电源芯片 还有周围电阻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个通用高压板,改高压OK

老大!看清楚楼主发的意思是有三百V没有12V, 5V哦!应该给电源IC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大!看清楚楼主发的意思是有三百V没有12V, 5V哦!应该给电源IC有关!!!

300v不是在高压板上面吗,那就OK了三

网友:
只要是在高压板上,都能解决,我以前工作地方不知道修过很多了,

网友:
电源管相连的 电阻 测下. 一般坏了管. 两端的电租会跟着坏

网友:
一般都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w6252的2脚的限流电阻是否坏了。应该在0.38左右。

网友:
后级、、后级、查仔细了~

网友:
电源管量芯片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00v不是在高压板上面吗,那就OK了三

说对一半,高压板和电源板在一快的换了OK,大都高压板与电源板分开的,300V是电源板产生的!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对一半,高压板和电源板在一快的换了OK,大都高压板与电源板分开的,300V是电源板产生的!OK!

他是3个板子的?

网友:
可以的,改不行就高压一起换就OK了,然后以后修好了当2手还要捞一笔

网友:
二极管有没有烧穿也要测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那就破财消灾吧!!!

也只有那样好点,

网友:
电源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