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挡C3求助

楼主(2012-09-08):
一块顶星的TM-845DE主板,ATX电源坏了,把主板电鼓包的电容换过之后诊断卡挡A7,后拆bios芯片,烧入原厂bios.现在挡C3了,电源管理芯片RT9602微烫,不知道哪个地方坏了,求教啊

网友:
有没有高人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
又是一块845D主板。光看诊断卡是不太准确的

网友:
有没有人帮我分析一下啊

网友:
内存没过,测内存电压,换内存,压桥,刷BIOS

网友:
c3也是内存没过?我有一块MSI的P35普拉丁,内存没过显示是D1 ~D6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然后查北桥.AMD的CPU由CPU直接管的.

网友:
查内存电压,主供电2.5V,负载供电0.9V,SPD供电2.5—3.3V,参考电压1.25V左右

网友:
先检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