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鲁大师测的主板温度高啊

楼主(2012-09-08):
我的电脑鲁我的电脑鲁大师测的主板温度高啊,刚开机时最热主板经常在70度左右,气温越低主板温度越高,气温零下时主板达到过80度,卖电脑的老板说不能光相信鲁大师,用手摸就不烫,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67870&extra=大师测的主板温度高啊

网友:
为什么会气温越低温度越高呢??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状况??

网友:
鲁大师也不是很准确的   只要不自动关机就可以  只可以做参考的

网友:
还是找兔子和优化大师测吧

网友:
你的CPU,硬盘温度不高,主板怎么会那么高,可能散热不好。

网友:
主板温度是有点高

网友:
鲁大师。。。。确实是属于一款娱乐软件。

网友A:
可以用HWMonitor这款软件看一下,可以测到CPU,北桥和显卡的温度.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上所有的说法都不够准确呀!

网友B:
只要CPU、显卡温度正常,鲁大师测得主板温度就不用管它,经常会误报,其实没问题的,如果报警就把鲁大师关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HWMonitor这款软件看一下,可以测到CPU,北桥和显卡的温度.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CPU、显卡温度正常,鲁大师测得主板温度就不用管它,经常会误报,其实没问题的,如果报警就把鲁大师关它 ...

谢谢!确实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
c61p单芯片整合南北桥发热高,经常引起虚焊,建议在桥上加个好点的滚珠风扇

网友:
不管你信们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如果不行就手摸摸,那只能是了解了解而已

网友:
你的鲁大师发热烧糊涂了吧  呵呵

网友:
现在单桥的用撸大娘测都会显示主板温度过高

网友:
最好还是进bios看主板检测的温度。

网友:
传感器坏了吧

网友C:
鲁大师经常会范迷糊,年龄大了都会这样,你看他那胡子

网友:
鲁大师,360的没用的干活,最讨厌了

网友:
还是要以能正常使用为准!

网友:
我的其它温度正常,CPU压温测试时第3分钟时就到80试警报了 ,平常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 ,我也遇见过一次 而且那还是INTEL主板,一开机主板温度到80多度 但是不关机,呵呵

网友:
鲁大师一般测量都还可以啊,我一般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