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映泰P31主板上的LD1117A的封装类型

楼主(2012-09-08):
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

网友A:
楼主你问这个是要买芯片还是要做芯片?1117一般是SOT223封装的,主板上有一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问这个是要买芯片还是要做芯片?1117一般是SOT223封装的,主板上有一大把

我是要买芯片人家问我什么封装的我不知道,所以才发贴的,你有的话卖我几片。

网友:
另外怎样确定电压

网友:
问题电压怎样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