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触发,但无法点亮

楼主(2012-09-08):
今儿遇一主板:梅捷主板AM2 接口,能触发,但无法点亮,插诊断卡后显示:FFFF 不跑码。

后把COMS电池拨了,继续开机,能跑码,跑到d1 d1 卡住。装上COMS电池继续跑,还是显示FFFF

求助,这什么问题?目前判断,内存与显卡均好的!

网友:
电池有电么?d1没过内存,查条件。

网友:
高手,指示一下,D1D1 内存哪个地方出问题啦?条件指什么?我是小菜鸟,呵呵。
我工具有限,不知道能否操作。

网友:
内存换了2条了,都是好内存,可惜还是点不亮,是不是主板中的某个地方坏了?

网友:
用表测下主板的基本电压是否具备

网友A:
没有过内存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内存加焊一下北桥

北桥应该加焊哪个位置?是背面还是正面?好多电容,看不懂啊

网友:
先量内存供电1.8V够不,再换cpu试一下
AM2 主板内存是有cpu控制的,U坏了的话,也不跑吗,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应该加焊哪个位置?是背面还是正面?好多电容,看不懂啊

加焊北桥正面看看

网友:
换U试试,u坏是不过内存的,另外看看基本电压有1,8V吗

网友:
内存问题不大  应该是虚焊了   你把桥按住使劲  看可以开机么  如果可以那肯定虚焊了

网友:
你吹吹看看   能的话就加固

网友:
桥的可能性更大些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北桥问题,你看一下北桥的电压

网友:
内存供电对么?用手按住CPU座,或北桥座在开机,看看能不能跑码,不行换个CPU试试。

网友:
感谢各位!此板为北桥虚焊所致,BGA加焊后正常!

网友:
d1不过内存,如果内存没问题就查内存供电.时钟,bios有问题也会也能引起内存不过

网友:
又是一个虚焊的典型例子

网友:
CPU数据出错,导致的问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