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90M2AA有时可以点亮

楼主(2012-09-08):
这板子供电都正常,但有时可以点亮,这是哪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
按压一下桥,看开机正常不,若正常则是桥脱焊,加焊就是。如若不行,看是否有元件性能不良,这个不是太好查!!

网友:
等高人出现····

网友:
压没有用。应当不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