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 电流上到0.35掉电,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9-08):
联想E43L  ,故障,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35掉电到0。02,在按开关电流0.03   在回落到0.02, 拔掉电源, 又可以触发,但是还是重复以前的动作,触发瞬间,测试电压都正常,只有CPU 没有供电,我测试,电源芯片 ISL6262  ,测试供电正常,唯独 +3v ,电压偏低,只有0.9V ,我断开电阻,电压一样,肯定是前面出现问题了,但是不知+3V  是怎么来的, 求高手帮忙,或者求图纸,版号:DAOLE9MB8E0  REV: E

网友:
在线等
高手不要潜水了
出来帮忙啊

网友:
高手呢
都在忙吗

网友:
都没图纸,有心无力。。

网友: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跑线路啊,给你这个芯片的管脚定义希望对你有帮助。
1  PGOOD 电源好信号输出(开漏输出),连接外部680欧姆电阻到VCCP或者连接1.9千欧电阻到3.3V
2 PSI# 电流指示信号输入,当低电平时,降低电流输出,供电单相输出
3 PMON 模拟输出
4 RBIAS 连接147千欧电阻到地线,用来设置内部基准电流
5 VR_TT# 过热指示信号输出(开漏输出)
6 NTC 外部热敏电阻连接到内部VRTT#电路,内部连接一个60uA恒流源到这个针脚。
7 SOFT 从这个针脚连接一个陶瓷电容到地线,用来设置输出电压的最大速率。
8 OCSET 过流设置信号输入,
9 VW 一个电阻从这个针脚连接到COMP,用来设置开关频率(例如:6.82K约等于300khz
10 COMP 误差放大器输出
11 FB 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
12 FB2 内部有一个开关连接在FB2和FB之间。开关闭合时,芯片工作在单相模式,开关打开时,芯片工作在两相模式。
13 VDIFF 差分放大器输出
14 VSEN 远程核心电压检测输入
15 RTN 远程核心电压检测回路
16 DROOP   Output of the droop amplifier. The voltage level on
this pin is the sum of VO and the droop voltage.
17 DFB   Inverting input to droop amplifier.
18 VO   An input to the IC that reports the local output voltage
19 VSUM This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summation junction
20 VIN 芯片主供电输入
21 GND 地线
22 VDD 5V控制电源输入
23 ISEN2 通道2电流检测输入
24 ISEN1 通道1电流检测输入
25 NC 空脚
26 BOOT2 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27 UGATE2 高端门驱动信号输入
28 PHASE2 输出电感连接
29 PGND2 地线
30 LGATE2 低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31 PVCC 低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32 LGATE1 低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33 PGND1 地线
34 PHASE1 输出电感连接
35 UGATE1 高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36 BOOT1 高端门驱动器供电
37 VID0 VID识别
38 VID1 VID识别
39 VID2 VID识别
40 VID3 VID识别
41 VID4 VID识别
42 VID5 VID识别
43 VID6 VID识别
44 VR_ON CPU供电开启信号
45 DPRSLPVR 深度睡眠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
46 DPRSTP# 深度睡眠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DPRSLPVR信号的复制)
47 CLK_EN# 时钟开启信号输出
48 3V3 3.3V供电输入(为CLK_EN#)

网友:
我看了下电脑里面有你要的图纸,给你奉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看一下+3V是由哪个电压转过来的、还有就是芯片坏了也会拉低+3V

网友:
谢谢,已经修好,最好查处,+3V 是由PQ39转换过来的
这个管子,性能不良,更换后,故障排除,谢谢了

网友:
楼主不错 。没图纸也能找出问题!

网友:
后级有重载机器保护了!!!看看被拉低的电压这一路.然后再看看在电流上到0.35A是有哪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运气 加技术 加人品 等于好机器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这样的机子,回去研究下

网友:
没图纸就只有跑线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以后遇到了好研究。

网友:
没图纸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主是没图纸修好的还是有图纸修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