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uf 200v电容可以代换470uf 220v的电容吗?

楼主(2012-09-08):
470uf 220v的电容是在航嘉电源上面的,已经鼓包,现在手上只有680uf 200v的,在金河田上面拆下来的,不知能不能代换它
电源

网友:
应该不行了 差距有点大了 应该百分之5吧
反对楼主:
5.0
edisong
反对楼主:
不清楚就别乱说。

网友:
没任何关系,但最好是2个一起换掉!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
两个容量要一致才好,,

网友:
可以,两个同时换
这个一定的,因为它两个都鼓包了,呵呵

网友:
晕,好像说可以和不可以的一半一半,该听谁的啊,算了,换了再说

网友:
可以、换两个

网友:
可以的。两个一起换。容量要一致的才行的。

网友:
完全可以换,换完再测测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分别是多少。
如果差别太大,就把两个分压电阻同时换了吧。

网友:
只要安得下,两个一起换比较好。

网友: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电路,有的电路电压不高,留有一定的余量就可以,建议还是用一样的吧

网友:
分析一下只要电压不高就两个一起换就行。

网友:
完全可以,顺便查一下均压电阻。

网友:
两个均压电阻一定要查,大电容鼓了,均压很大机率是坏的哦...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啦,两个一起换掉

网友:
我感觉换比它大点的好,比它小很多的不行吧。

网友:
电容容量大了。存储的电能也就大了。输出功率能更大。。。只要体积能放下就能换下。。二个一起换,,肯定没问题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真相了

网友:
可以换的楼主,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