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电路常见故障的检修

楼主(2012-09-08):
木有下载分了,从华强电子网用户转个高压板维修故障分享给大家,一举两得。
(l)电源指示灯,但黑屏

  这种故障在比较老的机型中表现为电源指示灯可以由$(或红色)转变为绿色,但黑屏;在新的机型中表现为电源指示灯转换一下颜色后又回归为初始颜色。出现以上差别主要是保护电路取样点以及电源指示灯的连接方式不同所致。检修此种故障时,先检查BACKLIGHT-ON)背光灯启动信号)电平是否变化,高压末级供电是否正常,然后用金属工具尖端碰触升压变压器输出端,看是否有蓝色放电火花,如果有火花就检查代换CCFL、高压输出电容:反之,则检查高压形成电路。

  专家点拔:

  由高压板形成的黑屏和曲电源故障形成的黑屏是有一定区别的,电源电路出现故障时,整机无电,屏幕上什么都看不到,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屏;高压板出现故障时,显示器工作时仔细观察屏幕,发现会有微弱的图像,因此,这种黑屏严格来说应称为“暗屏”,但一般习惯上仍称为“黑屏”。

   (2)开机瞬间显示器可以点亮,然后黑屏

  这种故障多出现在多灯显示器中(15in以上),因某只灯管损坏、接触不良而造成输出电流平衡保护电路启动。如果是高压输出元器件损坏(包括接触不良),须断电后查找,维修时一般需要代换CCFL来判断。

  (3)屏幕图像发黄或发红,亮度降低

  这种故障多为CCFL老化所致,换上同规格新品可解决问题。

  (4)使用一段时间后黑屏,关机后再开可重新点亮

  这种故障主要是由于高压逆变电路末级或者供电级元器件发热量大,长期工作造成虚焊所致,通过轻轻拍打机壳观察屏幕是否恢复点亮可以辅助判断,找到故障点后补焊即可。

  (5)屏幕闪烁

  这种故障主要是背光灯管老化引起,极少数是因为高压电路不正常所致。

  (6)开机后屏幕亮度不够或随后黑屏,高压板部位有“吱吱”响声

  这种故障主要是由于升压变压器绕组存在匝间短路所致,理论上更换升压变压器即可解决。

网友(2017-04-11):
写了很多,希望在关键时刻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