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坏了,UC3843 7脚接220V的启动电阻应该多大?

楼主(2012-09-08):
12V 4A显示器电源烧了,拆开发现是UC3843(估计是UC3843 因为看不太清楚) 它7脚前的电阻烧得看不清色环了附近的电路板也黑了,可能是因为发热太厉害导致虚旱了.电阻实测为 27.6K欧 模糊地可以看到第一环是 红色. 电路是 火线过保险-->电感-->接这个电阻-->接UC3843的7脚.
对UC3843的电路不太了解,7脚是不是可以这样连接的呢? 如果可以需要的电阻阻值是多大的,原来的电阻估计是1/4瓦的,是否还成1/2瓦的可以降低发热量

补充内容 (2012-9-12 16:29):
现在启动电阻换成30K左右,原来的启动电阻应该没有被烧毁,是被烧黑了.我把主变压器拆除后,测试7脚电压只有接近8V,是进入了保护状态吗?别人说的8.5V 7脚的电压是由启动电阻上的电容供给,还是由主变压器
副绕组供给的?

补充内容 (2012-9-12 23:55):
把主变压器接上,把原来烧掉的连接K2543的温度保险丝短接,串20W上灯泡后,已经有12V输出,但问题灯泡一直在闪亮,时明时暗的?这是为什么?同是12V 4A的电源串灯泡只是亮一下就灭的,甚至19V 4.7A的笔记本电源也是亮一下

网友:
是个启动电阻和UC3842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网上找到的信息
==========================================
7脚是3842的工作电源,允许范围是+10~+30V。通常需要在高压整流输出端接一100K以上的一个启动电阻提供初始电压,起振后由开关变压器专门设的一个绕组整流后为其供电,需要不小于10uF的滤波电容。
-------------------------------------------------------
但我这个是 火线过保险-->电感-->接这个电阻-->接UC3843的7脚.
也就是没有整流的,220V直接接一个电阻就上7脚了,而且多大的电阻值较为合适

网友:
820K也可以

网友:
跟原来差那么远吗?原来的就20几K 的

网友:
200K的试试吧。

网友:
100k左右就可以,太大的话启动慢,太小的话功耗大,效率低,容易烧

网友:
他是一个半波整流降压限流电阻,20几K到150K都可用,因为3843的启动工作电压很宽,该电压工作后,主变压器有一副绕组提供供电,启动电阻烧毁,要检查一下绕组供电是否到达该脚。

网友:
直接220V应该比较大,为2*680K

网友A:
现在并联几个电阻组成30K左右的替换了(这样功率可以大点),
原来的启动电阻应该没有被烧毁,但就是被烧黑了.
现在我把主变压器拆除后,测试7脚电压只有接近8V,这个正常吗
是进入了保护状态吗?别人说的8.5V 7脚的电压是由启动电阻供给,的还是主边压器提供?

网友B:
你没有大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大电阻吗??

你是说阻值大,还是瓦数大的?
阻值大的怕启动不了,瓦数大手头真没有

网友A:
为什么现在串灯泡一直在闪亮,时明时暗的?我拿好的同是12V 4A的电源串灯泡只是亮一下就灭的,甚至19V 4.7A的笔记本电源也只是亮一下即灭了,都是空载下测试的

网友:
启动电阻应该是100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并联几个电阻组成30K左右的替换了(这样功率可以大点),
原来的启动电阻应该没有被烧毁,但就是被烧黑 ...

启动电压应该是12伏到16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串灯泡一直在闪亮,时明时暗的?我拿好的同是12V 4A的电源串灯泡只是亮一下就灭的,甚至19V 4.7A的笔 ...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压应该是12伏到16伏。

串20W灯泡后7脚电压是在13到14V左右

网友:
但已经有12V 电压输出了,就是灯泡闪得有点怪

网友:
灯泡窜在什么位置,能说明白一点吗?3843维修可以不加假负载,电压不稳检查一下3脚到限流电阻连接的1K左右的电阻。

网友:
灯泡直接串在最前端(目的是怕爆管),即先过灯泡再到这个12V的电源

网友:
这样窜不对

网友D:
如果想窜灯泡应在220保险两端,“即先过灯泡再到这个12V的电源 "这种做法只能增加电源的负载。

网友D:
外接12V电源给7脚,看8脚电压是否为5V;排除8脚外围元件,没有5V或不稳,3843损坏;该系列芯片电压外围损坏元件较多的反馈滤波电容失效(因离散热片较近),造成电压过高保护输出电压不稳或吱吱响。有的6脚驱动电阻并二极管损坏,也造成电压不稳,开关管G极对地保护稳压二极管损坏(有的电压没有该二极管)、3脚电流检测电阻和开关管限流电阻阻值变大等,都会造成电压不稳。

网友:
330K .    2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窜灯泡应在220保险两端,“即先过灯泡再到这个12V的电源 "这种做法只能增加电源的负载。

但这个电源的保险就是接在电源插头的火线后(好多这类适配器电源都这样),我只是把灯泡外接了,效果没什么不同吧,只是串位置前后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12V电源给7脚,看8脚电压是否为5V;排除8脚外围元件,没有5V或不稳,3843损坏;该系列芯片电压外围损坏 ...

串灯泡后是可以正常稳定输出 12V 的电压,只是看到串的灯泡有闪亮,一明一暗的闪而不是亮一下就灭,我觉得有点奇怪而已.
所以我认为要么还有点问题,要么就是这个电源的空载功率比较大

网友:
认真向前辈学习

网友:
这闪亮的情况正常吗/

网友E:
从300V接一个100K的电阻,就可以了,已经弄了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300V接一个100K的电阻,就可以了,已经弄了好多了。

是的,可以直接整流后300V接电阻,另外也有在整流前接的

这个问题不大吧,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我的闪亮是否正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