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9-08):
接到长城显示器 M97 一台  说打雷烧了  拆开看后 发现 一个  黑橙蓝银棕 的5色环电阻烧坏了   它的阻值是 36欧码?  用 4色环 黄橙银金 的43 欧 代替行不  都是显示器电源板上的 位置也一样。

网友:
这个电阻没有问题。查查其它元件。

网友:
找什么呀 这个电阻都烧烂了  别的找着呢   麻烦告诉我   我说的那两个电阻 能换着用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肯定 你这个色环电阻看错了 第一环不可能是黑色  ,反着数过来的话  第二环也不可能是银色的。如果是开关管S级那里的电阻的话  一般都是零点几欧的

网友A:
黑橙蓝银棕 的5色环电阻,它的阻值是0。36欧不是36欧;4色环 黄橙银金电阻,是0。43欧电阻,这两个电阻是取样电阻,最好用原值的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橙蓝银棕 的5色环电阻,它的阻值是0。36欧不是36欧;4色环 黄橙银金电阻,是0。43欧电阻,这两个电阻是取样 ...

谢谢  原来是0.36   如果换这个阻值 大点的 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原来是0.36   如果换这个阻值 大点的 有什么后果啊

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阻值大的话,电压就会升高。

网友:
-.-!阻值大电就通不过贝。

  新手学习 不知对错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