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时的问题

楼主(2012-09-08):
  我给笔记本装了个win7的系统 有两个驱动没起来  用鲁大师驱起来了 重启以后蓝屏 再重启以后修复  以后再重启蓝屏 在修复   反复重复  不知为何  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

网友:
很多问题都可以导致蓝屏,你换个系统试试吧

有时真的只能用这个方法去解决。

网友:
软件和硬件都会引起蓝屏。先从软件下手,系统换下  最好安装版的系统。。。不行的话。看蓝屏显示的代码。看看是不是内存。光驱坏也会引起我遇到过。。。
。。。

网友:
是不是那两个驱动不兼容

网友:
哎 果断重装了 修复很浪费时间的  不要装驱动试试 全部在网上下载

网友:
笔记本最好用官方下载的驱动,要不说不定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等你呢

网友:
还是到官方网站去下驱动出现的问题少些

网友:
那就不驱了吧。

网友:
360驱动(也叫鲁大师驱动)总没有驱动精灵好用。
但是笔记本最好上官网去找官方驱动,少用驱动软件查找。

网友:
换个系统,先不装驱动,之后到官网去下载

网友:
驱动还是不对

网友:
修电脑不要轻易装系统.

网友:
从官网上下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  是系统的问题   换个其他的就好

网友:
嗯   重装系统以后  就好了    明白了

网友:
驱动可能安装的不对,最好查看型号去下载原产驱动

网友(2013-03-19):
换个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建议驱动到笔记本官方网去下载驱动。因为有些驱动有保护,像GF的显卡在联想笔记本的XP里边就没有驱动。用网上下的驱动就蓝屏,因为这个笔记本只支持WIN7的驱动不支持XP。

网友:
确实,很多笔记本只有WIN7驱动

网友:
换系统试一下

网友:
用IT天空的驱动吧

网友:
进安全模式,将驱动都删了,再重装驱动

网友(2013-04-27):
从官网上下驱动,是驱动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