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灰屏外接有显示求助

楼主(2012-09-08):
联想Y450开机灰屏外接有显示有开机声音 外接都正常 显卡换过了 求助

网友:
应该是背光问题吧?!楼主你查那去干嘛

网友:
机器有背光不要怀疑屏了大哥 我都换过了

网友:
楼主动显卡干吗啊 。Y450的主板更不皮实的。。灰屏检测看下开机是屏上有字没。。还有Y460的屏线和高压板坏也会引起。我都遇到过。。。

网友:
显卡有没有做好?

网友:
别先动显卡啊,先看屏和屏线,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打LVDS的阻值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屏线接口松了

网友:
再做一遍显卡试试

网友:
先看屏和屏线

网友:
第一屏线第二显卡周边小电感都要测量pll,lvds时钟你都没查吧

网友:
屏线接口哪里的针是不是歪了

网友:
大哥,灰屏为什么不动显卡?灰屏是显卡发出到屏的信号不对或者没接受到。都说了是灰屏,屏上怎么会有字呢,只要是灰屏,都不用去检测高压的

网友(2012-10-10):
这个机器太难搞了我的外接花,内接灰,显卡显存全换都不行

网友:
蛋疼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