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秒杀联想E390

楼主(2012-09-08):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联想电脑,开不起机报错,我接过机器再看,客户说这个机器电池要响,心里面一听电池要响,然后就找了个理由送走了客户,客户走了之后然后我就把耳朵贴在了喇叭位置,本来好似想听听报错的是什么声音,哪儿知道我听见了硬盘吱吱吱吱的响,心理面就想把硬盘取了吧,要不然给客户弄坏了不好的,奇迹出现了

亮了额,总共取了2个螺丝

网友A:
修运亨通啊,赞一个

网友B:
那你打算告诉客户是哪里坏了,你修了那里了,现在硬盘可比维修的价高哟

网友C:
硬盘 坏了,客户还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打算告诉客户是哪里坏了,你修了那里了,现在硬盘可比维修的价高哟

机器现在在测试基本没问题了,纠结了,不知道怎么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漏了,恭喜啊,哈哈~~

现在一直没问题了,同喜同喜,就是不知道该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 坏了,客户还修吗

先测试稳定,不管他修不修,我们也要先稳定,

网友:
硬盘有问题挡logo啊,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运亨通啊,赞一个

谢谢,今天运气比较好

网友E:
确实运气好,呵呵呵

网友F:
能收到钱么?

网友:
我在想你你拿什么理由给客户报价

网友G:
客户爽了 lZ犯难了 哈哈

网友H:
硬盘坏了,你还怎么修呀

网友:
我考。。运气这么好。

网友:
什么意思哦。开不起机报错。楼主知道是什么原因弄好的吗?硬盘坏了应该能开机哦。。。莫名其妙的好了会返修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收到钱么?

能的,因为拿来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坏了,你还怎么修呀

硬盘我取了点亮了,然后插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运气好,呵呵呵

有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爽了 lZ犯难了 哈哈

我就是取了2个螺丝把硬盘取出来,就点亮了,然后又插上去就什么问题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