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F520 A2+主板掉U口,网卡

楼主(2012-09-08):
一个映泰 TF520 A2+主板,启动后掉网卡。关机后按压IDE,IO芯片附近的地方,重启网卡又有了。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南桥开焊了

网友:
用热风枪可不可以焊呢?

网友:
确定是虚焊了

网友:
我有个技嘉845pe的板子启动也没有u和网卡,回头也上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