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摔东芝L600,亮机后掉电

楼主(2012-09-08):
昨天接了个被摔过的东芝L600,CPU是I3的,本来是开机电流到1.2A,屏幕无显,然后掉电,然后BGA加焊显卡,电流到1.8A,能显示了,但是很快会掉电,一摸显卡很烫手,CPU温度正常,看了下散热片,应该是正常的,于是换了个新显卡,故障依旧,求师兄师姐帮忙想想,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网友:
因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看主板上面是不是哪组电压不对

网友:
一般是有掉点的,这样的机器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靠 天天都遇得到难缠的客户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感觉东芝很神奇。原因就是我没接硬盘。在我测试的时候没接硬盘,所以没进系统,电流一直稳定在2.5A,所以很烫,一会就保护了。后来加了个铜片,效果好点,虽然很烫但是不关机了。但是这样也不行,客户肯定不接受,没办法,装起来测试吧,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进系统,那电流,刷的一下降低到了1.2A,温度马上降下来了。今天终于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