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上电滋滋响

楼主(2012-09-08):
thinkpad e420 上电滋滋响,拿下CPU就不响了,CPU MOS管是贴片的,没怎么怎么弄了怕把CPU搞坏,有修的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修不好,换掉不响了。接着就会出现他的通病了。

网友:
把CPU上下场馆换掉试一试坛里面有一个修道过这个问题可以看看

网友:
上下管 6个都要换吗,我换了一个上管和ic后可以点亮,但是管子特别烫,肯定是点不住啊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换了那乌龟壳的东西也不行,然后换了个3。5v芯片就好了,。你试试看是不是那通病~~

网友:
MOS管最好是一组供电的全换

网友:
E420 ,,,孽障机子,,,不管什么故障,,拿在手里直接干D95280,,,,上回接手一台,,也是来的时候滋滋响,,拿下CPU没事了,,一直查CPU那边的问题,,几小时过去无果,,,最后知道这机子有通病,就是待机芯片出毛病,,反正已经没办法,,就换了一个,,没想到就这么好了,,无语,,,破设计,破芯片,垃圾玩意,,,收购了IBM,确做不到IBM的精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