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Q合并分区,半途关机重启后,在XP系统下:这个分区不见了。

楼主(2012-09-08):
DISKGENIUS 搜索分区(重建分区表)后,显示这个分区:“未格式化”。 XP系统下,还是见不到这个分区。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不会额  是不是没有分好额   那你用其他的工具分哈撒

网友:
你可以尝试用一键4个区,纠正错误的分区表,然后再用DISKGEN来重新分过

网友:
最好是重新分一下。

网友:
出这个问题是你分区后点保存马上退出才会这样。正确是点保存后等提示保存成功才能退出。

网友:
在PE下分区没有任何难度,难道没用过PE?